富士G9S-15KW,运行无输出

楼主(2008-03-05):
这有一台富士G9S-15KW的变平器,端子接开关运行不了,用面板可以运行,但频率总显示00.0,无输出电压,触发都车测过没有发现坏的,模块是好的请各位指点一下那的问提,先谢谢!!

网友A:
这个问题有好多的相关的贴子了,去找一下

网友B:
参数F00改成1,正转FWD,反转REV都试试,如果不成,可能主板坏了

网友C:
驱动电压低

网友D:
恢复出厂设置看一下。

http://www.gzweixiu.com/

楼主:
已恢复过出厂值,触发静态电压都正常,不接模块可运行吗?端子正反转都不行,是不是主办问题。

楼主:
都进来讨论一下吗

网友E:
那可能是主板了。

楼主:
但我有3台换其他都一样

网友F:
是驱动板的问题,

楼主:
驱动板的问题,端子就不能显示运行吗?

网友G:
不会调试。找本说明书看看吧

楼主(2008-05-29):
都是主板坏 拉,这个是主板拉的问题,那位指点一下

网友H:
输入光电坏了,或者限流电阻

网友I:
这个毛病我见过,当初也搞了很旧,一头雾水,后来仔细看说明手册才解决,变平器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J:
会不会是参数设置的问题,以前我犯过这样的错误,把输出电压雾设为38.0伏,电机当然不转

网友K:
应该不会是参数问题。楼主说了恢复过出厂值,但是不行,我想主板有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你可以试试测量一下CPU有没有给驱动光耦给脉冲信号

网友L:
送到维修处吧;

自己乱搞说不定会坏的更难修;

网友M:
主板坏的可能性大  如需要主板和我联系 电话 13856045130   qq28187221

网友N:
估计机器可能没有多大的问题

 查找一下控制上的事情吧

网友O(2011-06-24):
楼主,你只要主板没报故障!我可以肯定的和你说你的是电压检测的问题,我刚修好一台也是这样的问题,我的是炸了整流的!!后来经检测是上电的电源指示灯坏了,换个马上好!如果有问题可以电联:15262314665 张生或者发我我帮你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