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io问题请教(急)

楼主(2008-03-05):
请问,Trio扫描一条指令的时间是多少?例如,执行如下指令所需要时间是多少:
FOR i=1 TO 2
VR(i)=256AIN(1)-512
NEXT i

网友A:
这个需要你自己编程测一下,就以上面的程序为例,修改如下:
ticks=0
FOR i=1 TO 2
VR(i)=256AIN(1)-512
NEXT i
t=-ticks
print "The consumer time(ms) is",t

这里的ticks是个系统参数,每个运行的任务都会有一个独一无二的ticks,它会由系统内核在每个伺服周期自动减1,默认伺服周期为1ms.用户可以用这个参数根据需要灵活的来实现计时、定时器等功能。

楼主:
请问Trio技术支持:
ticks=0
FOR i=1 TO 2
VR(i)=i
NEXT i
t=-ticks
print "The consumer time(ms) is",t
这个程序,我用Trio软件的仿真软件simulator仿真了一下,但是仿真结果t始终是0,没有显示出数值。

网友A:
这个程序很简单,控制器在1个ms内就能够完成,所以你看到的结果始终为0。另外,仿真软件对于ticks的处理精度和控制器是有很大区别的,其结果是不准确的,所以建议还是在控制器上实际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