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FX-1S-30MT对3个步进电机的控制程序。在线等

楼主(2008-03-05):
我现在手头上有一个三菱FX-1S-30MT的PLC。要对三台步进电机进行控制。其中有2台是分开动作的,即一台停另外一台才动。请问有没有高手能给个编程程序啊~~~。一个口对2台步进电机的控制。
 很急,本人在线一直等

网友A:
很好做的,你看一下手册中DRVI及DRVA、zRV等指令的使用就知道了。没什么难的。

网友B:
用个输出口+继电器切换怎么样?

网友C:
一个口对2台步进电机的控制
要通过外围的电路来实现了
编程就是那几条定位指令了

网友D:
用2个输出点来切换不同的驱动器;

网友E:
用个输出口+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