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Y220推土机不能行走的故障诊断与排除

楼主(2008-03-05):
1故障分类
    TY220推土机不能行走是最常见的故障之不能行走按液力机械传动油的温度高低可分为冷车和热车两种状态:冷车不能行走是指冷车启动发动机并中速运转,然后挂挡,推土机不能立即起步;热机不能行走是指在正常推土过程中,随着油温的升高(在正常油温范围内),推土机越来越无力(此时发动机工作正常),甚至在无负荷的情况下行走也困难。
2故障诊断方法
    推土机出现不能行走故障时,无论是在冷机还是在热机状态,首先应将发动机油门控制在中高速运转,然后拆开驾驶室内的左边脚踏板,观察变矩器输出轴是否转动。若转动,再看挂挡后输出轴是否仍然转动,同时应注意分辨挂挡前后发动机、变矩器、变速器的声音是否有变化。若挂挡后输出轴不转动,则说明故障来自变矩器,如变矩器缺油等;若挂挡前后输出轴均能转动,则证明变矩器无故障,故障可能出在变速器、转向离合器、制动器等。
    为了区分是油路系统故障还是机械部分故障,可以拧松变速细滤器上面的排气螺钉,看是否有空气,若有空气且排不尽,则证明低压油路即吸油口到变速泵之间有进空气的地方,为了进一步准确判断进气部位,应继续拧松转向细滤器上面的排气螺钉,若有空气,则证明进气部位在吸油日到粗滤器之间,因这一段油路为变速与转向共用;若无空气,则证明进气的地方应在粗滤器后到变速泵之间。若变速细滤器、转向细滤器上排气螺钉均无空气,则证明故障不在变速转向油路系统,应在变速器、转向离合器或制动器等处。
3故障诊断实例
  (1)冷车不能行走
   有一台推土机冷车启动发动机后,挂挡不能立即行走,起步时间由最初的5min逐渐增加到30min左右,拧松变速细滤器上的排气螺钉检查,发现虽无气泡但有油溢出,从变矩器输出轴可以转动,热机后一切正常可知,不能起步的原因应在变速操纵阀。拆下变速器盖上的压板,此压板下面有一个测压油堵螺钉,接上0-5MPa压力表,启动发动机并将转速提到高速以后,将变速操纵杆分别挂在前进 1、 11、 Ill挡,测得压力分别为0.23MPa、0.5MPa、0.55MPa,压力明显不够(规定
压力分别为 l.25MPa、2.5MPa、2.5MPa)。 10min以后,再次测得压力分别为 1.1MPa、 2.2MPa、2.3MPa,这时推土机才能起步。由此可以断定变速操纵阀有泄漏的地方。
     拆下变速操纵间总成,检查后发现操纵闹上的O形密封圈己被压扁变形,且己失去弹性,特别是缸体上五个进油孔处的两个黑色O形圈老化更为严重。为了进一步判明故障,用打气泵高压气管分别向五个进油孔通气,除1挡外(因无行星架,全封闭,主从动摩擦片不外露),其余前进、倒退、11、Ill挡均能看到活塞推动主从动摩擦片移动,断气时能听到活塞在弹簧作用下四位的响声(1挡回位采用波状弹簧,弹性较小,活塞回位时响声较弱),从而可以推断变速器各密封圈密封良好。更换操纵阀上各O形圈后,冷车不能起步的故障消除。
   上述故障己在三台TY220推土机上出现过,缸体上五个进油孔中的O形圈,有三支是浅红色的,两支是黑色的。从两次拆检中均发现黑色的O形圈质量较红色差,问题就出在两支黑色橡胶O形圈上,建议生产厂家在装配时都用质量好的,减少不该发生的故障。
   (2)热车不能行走
   笔者曾遇到两台推土机,工作5000h左右。冷车起步、推土均正常,但在工作45min以后,随着油温的逐渐升高推土机越来越无力,甚至在无负荷状态下,连行走都困难(此时,发动机油门并未减小,转速也未降低,说明推土机无力,与发动机无关)。若此时停机休息2h左右,待油温降低后,再次启动发动机,起步、推土又恢复正常。当油温升高,推土机出现无力状况时,拆开驾驶室边的脚踏板,发现此时变矩器输出轴仍然转动,拧松变速细滤器上的排气螺钉,发现排出的油中有气泡,且长时间排不尽。若有进空气的地方,可以肯定无论是冷车还是热车都应进空气,冷车状态同样应出现不能行走的现象,而事实上冷车工作正常,故可以肯定低压油路密封状况良好;热车高压油路进空气,不能行走,是因为低压油路真空度过大引起的。检查发现,吸油口与粗滤器之间橡胶管吸瘪,发动机转速越高,吸瘪的程度越大,造成进油不畅,原因是:橡胶管内层随使用时间的增长而老化起泡,随着油温的升高,鼓泡更大,从而堵塞了进油通道,造成真空度过大,更换橡胶管后,故障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