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40的数字输出问题
笔名,若此

楼主(2008-03-05):
请问西门子MM440变频器,当它电机转速输出为零(模拟量输入信号为零)的时候,要让他的数字输出接通,当它速度不为零的时候,输出断开,如果用21、22或者23、24、25的话,参数应该怎样设定?

笔名,若此

网友:
或者是有转速的时候,继电器有输出,转速为零的时候无输出,应该怎么设置?

网友A(2008-07-11):
21、22,设置P732=52.2,有转速的时候,继电器有输出

网友A:
同样用21,22,要输出0的时候有输出,可以将P732=53.5,P2155=0.01或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