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安川维修

楼主(2008-03-05):
请问各位大虾:
,是这样 的我现在手里有一台安川的变频器型号:G7A41P51.5KW。用户使用的是外部电位器给定频率,但现在使用电位器不能升高频率(参数设置正确),用面板可以升高频率。我量过CPU板上的输入口的隔离光耦和相应的电阻,都是好的,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请指教

网友A:
1.确认模拟量输入端子有电压输入,否则检查+-15V及电位器是否开路。
2.确认H3参数中,模拟量信号的极性,增益,偏置参数是否偏差过大。
3.主板U45是模拟量输入缓冲器,检查放大器输入/输出是否异常。
4.主板U29是四路切换开关,检查输入/输出及切换电平是否异常。
5.主板U26是ADC,检查选通和片选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A:
6.+15V由DC24V经7815变换。
7.模拟量输入不能用光耦。

网友B:
你好。
模拟量输入端子有电压+-15V,将电位器给定到最大,监视参数U-15仍显示为0。
参数设置正确。
后来,我尝试用A2端口给定频率,改变主板上的拨码开关,可以用电位器给定频率。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