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罗升-HMI
请教福娃贝贝

楼主(2008-03-05):
我在用HITECH的PWS6A00T做一个项目,和S7-200通讯,读取一个0~10V的模拟量值,使之和屏上的一个动画关联,沿X轴直线运动,Y轴固定。通过编程已经实现这些,就是速度很慢,拖影严重的很,请教怎样解决?有些关联的变量我用的是backround宏写的,用的是Move指令赋值给@。有些数据转换我是在PLC里完成的。

网友A:
您好,
感谢您对我们产品的支持,针对您所说的问题,造成通讯慢的原因有很多,具体问题需要具体分析。电话:022-24891997-2081,我们可以在电话中进行交流,可否可以将您的程序发给我,我可以进行测试。

网友B:
我也是用的这个型号,问题如下:
1、只能弹出一个子画面
2、怎么按授权级别登陆?
3、怎么修改授权密码?

网友A:
ADP软件中在同一个基底画面的情况下,只能调出一个子画面,当然你也可以以调出的子画面为底,再调出另外的子画面.
如果需要使用授权级别登陆,那可以使用宏指令来做,在宏指令中来设置密码,当输入不同的数字时,进入不同的画面.那授权密码也可以在程序画面上进行修改.

网友C:
对我来说有些难度,呵呵,持续学习中!!

网友D:
希望大家不要发广告啊。多出点解决问题得主意才是正道!

网友E:
我们的人机软件很好用的啊,你们试试我们的 产品啊!谢谢咯!http://www.samcon.com.cn

网友F:
这个屏不要搞太复杂的,有些功能是有的,但是速度很不理想,你自己受不了,客户更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