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运转两分钟就发热可能有哪些原因?

楼主(2008-03-05):
马达运转两分钟就发热可能有哪些原因?

网友A:
机械卡阻。

网友B:
你马达带的是什么负载啊??一般都是超负载!!你用的是什么马达??

网友C:
一   缺相
二   过载
三   匝间短路

楼主:
马达是上海高莘的一款90W调速电机(配减速机构),应该不是过载。感谢楼上的解答。

网友D:
马达生产工艺也有影响...有些电机发热是比较严重的...

网友E:
检查轴承,,或连接不稳,

网友F:
1:发热到啥程度?2分钟发热到手摸不上去,过载,轴承摩损,与机械轴连接偏心,电源电压过高或波动都会造成此类问题;匝间短路, 缺相2分钟的话,电机早就烧了。

网友G:
多热?

 绝缘材料按耐热能力分为Y、A、E、B、F、H、C7个等级,其极限工作温度分别为90、105、120、130、155、180℃、及180℃以上。

网友H:
要检查电路,可能缺相,要么负载太大,机械摩擦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