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求助:自偶变压器烧毁

楼主(2008-03-05):
一台75KW的自偶变压器在起动一台75KW的电动机时起动一次便烧毁了.请各位师傅给与指导谢谢!

网友A:
用了哪家的空开

网友B:
是不是启动时间太长,你是用手动还是自动切换?

网友C:
控制回路有问题,运行接触器未投入。

网友D:
起动时间一般不超过15秒。时间有严格限制不能太长。另就是主线路有问题。

网友E:
电动机如正常,同意2.3.4楼的看法,另可能是自偶变压器自身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