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kw交流电机,空载电流达8.2安!求助

楼主(2008-03-05):
一台1.5kw、6极 星接、380v、4A的交流电动机绕组更新后,完全空载试机时电流高达8.2安,已确认匝数、线径、电压、接法、轴承、机械、绝缘无问题。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空载电流大。

网友A:
电动机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B:
看看电机轴承,负载等的运转件.

网友C:
是不是换错了转子,单独不带负载试过电机没有

网友D:
绕组首尾接头有问题。

网友E:
我想你测的是相电流吧,那么考虑下是不是缺相,

网友F:
    用什么表测的.换个方式或仪表确定一下.8.2安.三相平衡吗?
   .确定的话.可以把相关参数.发上来.核算一下,定.转子内外径.长度,槽数,齿扼厚匝数、线径、接法等
    最好有照片见实物

网友G:
是不    是工作电压不对啊 !看下 ;励磁有没有故障

楼主:
谢谢各位:

电机无任何负载,三相线电流平衡均8.2a,用普通钳形电流表测量,电机严重发烫,转子转动灵活,工作电压接380星接,电机维修工是有6年经验的老师傅。绕组首尾接头不敢保证完全正确,转子100%没调错,不装转子空试励磁依然电流大。

网友F:
不装转子空试励磁依然电流大。???
不装转子???

施加多大电压?电流是多少?

你的电机轴输出端接输出机械了?

什么型号的电机,你想让大家帮你判断.你把情况仔细说一下.
型号.匝数、线径.定子槽数.机定子锡钢片是否过热损伤过?

转子多少槽?,查一下!

网友H(2009-11-16):
1.5kw电机变频器电流应调多少

网友I:
1、接线有问题,

2、转子断条

网友J:
转子是不是窜动了。三相是否平衡。

网友K:
重绕后点击的参数有了变化

匝数、线径、电压、接法、轴承、机械、绝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