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TA_linc 6310E问题

楼主(2008-03-05):
请教:Data-Linc
6310E的从站可以同时和两个主站通讯吗?

网友A:
美国DATA-LINC集团生产高品质的工业无线通讯调制解调器, 包括工业以太网调制解调器, 工业串口调制解调器, 无线以太网调制解调器, 无线串口调制解调器, 无线数字/模拟通讯调制解调器等工业等级的无线通讯模块和设备以及工业无线局域网产品。

技术网站: http://www.datalinc.cn

楼主:
谢谢西门子特价,bs   Data-Linc

网友A:
抱歉,刚出差回来。
SRM6310E的从站不仅可以和两个主站通讯,而且多个主站之间还能形成冗余关系。
请“西门子特价”好好宣传自己,不要诋毁别人的产品。这是基本的职业品质。

楼主:
如何让配置,请教了

网友A:
硬件型号都是SRM6310E,通过参数选择

网友B(2008-06-23):
通过6310E上的串口(RS232),用PC上的超级终端即可.6310E的电源接线端旁有一个config小触键,进入超级终端后按一下,就出现了配置对话框...按显示内容进行选择\配置.

网友C:
6310E价格多少,有便宜的设备吗

网友D:
无线远程遥控开关(8万公里),利用手机的GSM信号,所以才这么远。
型应用:
1、 手机控制的门禁系统:
用ys355控制门禁系统的电控锁,。如果你需要进门,只要用手机拨打ys355内手机卡号,听到2声回铃音后挂断,门就会自动打开,并且只有你设置的手机号码才能开门。
2、 三翻广告牌的灾害天气紧急关闭:
三翻广告牌是通过电机实现不断翻转显示多个广告内容,因为安装在室外,当出现大风、冰雹、风雪等灾害天气时,广告牌很容易被吹坏或者卡死损坏,这时需要紧急关闭,
3、 工程系统的余款催交:
一些工程都是安全完成后正常运行一段时间后才把余款结清,用它的一路或者多路控制系统的一些关键点,当客户恶意拖欠货款时可以通过短信关闭一些功能,迫使客户付清货款然后立即发短信开通。
4、 监控系统或者网站服务器的报警及复位-------远程轻触开关。

监控系统或者网站服务器经过长时间运行后可能会出错死机,这时候断电复位是唯一的解决方法.
5、 用电设备的远程控制:
如:通过短信控制可以轻松实现远程,通过控制遥控器或切换到维修模式也能控制空调。远程矿山设备、远程抽水机、远程视频监按系统等。
详情:请电13727789332或0755--27700538
http://www.27700538.com http://jkdz668.51.net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关于6310E价格多少,有便宜的设备吗

有,请留下联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