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滑块移动问题

楼主(2008-03-05):
今想了一天也没什么好的方法来完成这一动作,请大家帮帮忙,看看有什么好的方法,谢谢!
一滑块从最低点开始,动力为一转动轴提供动力。当转动轴转动到10度左右,滑块才开始向上移动,移动到最高点时停下不动,但转动轴是不能停的,还得转动,当转动到5度左右,滑块才开始高下移动,到最低点又从新开始停下不动,在向上移动的。滑块最高行程为210mm。
就是这一问题。谢谢大家!

网友A:
从你'左右'两个字来看,你对那个度数的要求并不高.
但不知道你这个运动是不是圆周运动,如果是圆周运动可以采用凹轮.其原理跟机械式冲床差不多.你那个210MM的行程完全可以通过凹轮再通过杠杆放大得以实现.我可以把示意简图发上来.

楼主:
谢谢!
有没有那位朋友看过打印机上的A4纸包装机啊!

网友B:
用连杆机构,没问题的,我设计过,QQ944978289,能找我设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