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楼主(2008-03-05):
  本人在工作遇到这样一个麻烦,不知道怎么去解决,本厂的总开关动力电源跳闸,而分开关一个也没有跳,总开关是上海人民电器的RMW1-2000/3,额定电流是1000A,但是实际电流显示有1005A,然尔以前也是这个电流没有跳总开关,而且总开关跳的时候有一个故障显示.就是Ir2故障显示那里亮了红灯,但是复位一下就可以重新合起来,不复位掉故障是合不起的,这个故障是最近几天经常的出现,搞的吓死人,很多的设备要重新的开启,好麻烦,不知道Ir那里去设定,

网友A:
你这个开关小了一点,小于开关额定电流,以前不跳现在跳,可能是开关的接触电阻增大。

楼主:
 我明天去看看接触有没有问题..
我估计这里问题不是很大的
因为那人民电器的开关是可以设定的,有个允许范围的,,
这5A应该问题不大...
看是不是峰值电流没有设好...可是不知道怎么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