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大家

楼主(2008-03-05):
各位师傅:大家好呀 我遇到一个难题,我厂有一个压力水罐,供全厂生活用水,但是由于设计不合理,经常烧毁潜水泵电机,压力水罐储水量五立方,压力0.075-0.33兆帕。潜水泵,QJ-175  4KW  流量20立方米每小时,扬程14米,每次启泵十几秒压力就从0.075升至0.33,由于用水量较大,压力从0.33下降到0.075只要两三分钟的时间,所以电机频繁启动,且运行时间太短,启动过程未完成就停止,造成电机过热,烧毁,鉴于此,热继电器无法实现保护,大师们,我想问:
1。如另选电机,应如何选择,最好将压力  流量  等计算公式  和原理讲清楚,选用相应配套电机。
2。如在不改变原设备的情况下,如何实现电机的保护。
3。如选用变频器,实现恒压供水,用最简单的方法如何实现,不要PLC控制。
谢谢大家,望不吝赐教,再次谢过,谁有资料,能不能给点,谢谢

网友A:
现在很多变频器都可以实现PID调节而无需PLC,需要配压力变送器

网友B:
你换其它方式用处不是很大:你说用水量很大,又频繁启动;说明你20立方的水泵还是够你的水用量的.我认为你的水罐太小了!
你选变频是想让水泵出水少点,泵其实还是在运行的.

网友C:
采用变频器做恒压供水的方案合理,只须一块电接点压力表,接在使能端,适当设定升、降速时间,变频器就可在设定压力附近调节。供水控制无须PID调节,况且你有压力水罐做缓冲,压力变化能满足需要。

网友D:
按楼上李工说的方案最合理..用国产变频器做的话大约5000元内可以搞定...

网友E:
明显控制系统有问题,用兵变频器控制

网友C:
4KW电机,1500元即可.

楼主:
有没有在不动用原设备的情况下,实现合理保护措施

网友C:
不是保护能解决的,是原设计不合理,变频器改造就是不动原设备.

网友F:
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最简单的方法是增加一个机械压力阀(即益流阀).即水泵一直在工作,当压力达到你设定的压力后则压力阀打开进行益流当压力减小时益流阀会自动关闭.谢谢!QQ458970512

网友G:
楼上的方法也很好,而且投入最小,缺点就是水泵一直工作,太耗能。

楼主:
谢谢 大家  能不能换个潜水泵呀,应该怎么选呀?

网友H:
  “压力水罐储水量五立方,压力0.075-0.33兆帕。潜水泵,QJ-175  4KW  流量20立方米每小时,扬程14米,每次启泵十几秒压力就从0.075升至0.33,由于用水量较大,压力从0.33下降到0.075只要两三分钟的时间”

1、压力水罐储水量五立方,压力0.075-0.33兆帕;
2、潜水泵,QJ-175  4KW  流量20立方米每小时;
3、用水量较大,压力从0.33下降到0.075只要两三分钟的时间;
4、潜水泵20立方米每小时,1/3立方米每分钟;
5、用水量较大,压力从0.33下降到0.075只要两三分钟的时间,5/3立方米每分钟;
6、你的潜水泵连续运行也不够用水需要!!!

网友I:
    只需要一台变频器和一块压力变送表,用0-10V或者4-20MA信号直接控制。花费大约5000元左右,如果感觉价格太高,可以将压力罐卖掉,用变频器是可以不用变频器的。

楼主:
刘志斌   谢谢你    你真仔细呀  ,首先,  上一罐水十几秒,用一罐水三分钟,你说 我的泵流量够不够, 大约 五方的罐,并不会全部是水,   空气可能就压缩四分之一,也就是说进水量 大约在一方  懂拉吗?

网友H:
  “上一罐水十几秒,用一罐水三分钟,你说我的泵流量够不够”

1、上一罐水十几秒,用一罐水三分钟,泵流量够,且有富余!
2、潜水泵,QJ-175  4KW  流量20立方米每小时,1/3立方米每分钟,上一罐水十几秒是怎么算的???

网友H:
   “也就是说进水量 大约在一方  懂拉吗?”

1、潜水泵,QJ-175  4KW  流量20立方米每小时,1/3立方米每分钟,上一方水3分钟;
2、用水量较大,压力从0.33下降到0.075只要三分钟的时间,1/3立方米每分钟,用一方水3分钟;
3、由1、2得,你的水泵满负荷运行刚好!!!

网友H:
  “也就是说进水量 大约在一方  懂拉吗?”

1、潜水泵,QJ-175  4KW  流量20立方米每小时,1/3立方米每分钟,上一方水3分钟;
2、用水量较大,压力从0.33下降到0.075只要二分钟的时间,1/2立方米每分钟,用一方水2分钟;
3、由1、2得,你的水泵满负荷运行还不够用!!!
4、你要变频器干什么???

网友J:
压力水罐储水量五立方,压力0.075-0.33兆帕。
你是如何测量到此压力的???
是用什么测量出来的?压力变送器是不是太不准确了吧 不可能那么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