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才能学好变频器啊?

楼主(2008-03-05):
看了看西门子的变频器,光那个参数就好几百个,越看越头晕,怎么学那,上边也没有个工程实例,那位有例子啊,比如说知道电机的参数,怎么和变频器接线,设置参数等等。谢谢了

网友A:
拆坏了 再修好就可以了

网友B:
不过与控制器不是通信连接的话,看看AI,AO,DI,DO即可设计。

网友C:
呵呵,其实MM系列的变频器很简单的,你在论坛里找相关的手册,先从简单的启动做起,里面的参数是很多,一般都用不到。如果是带通讯的就要根据通讯的协议来选择参数进行设置。

网友D(2009-10-10):
多看一些技术参数的资料,产品的说明会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