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斌说,??

楼主(2008-03-06):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8-3-5 22:20:00

1、简单说,考虑互感电势、电流的急性,是三相对称的;
2、只有将中间放着的那一相,电流进线必须和两侧的相反,才能保证,互感电势、电流的急性,是三相对称的;
3、负责互感电势、电流的急性,不是三相对称的,中间相的互感电势、电流大;
4、如果互感严重时,会烧毁中间相的电抗器;

楼主:
能不能再解释详细一下?多谢了

网友A:
1、简单说,考虑互感电势极性、电流的方向,应是三相对称的;
2、只有将中间放着的那一相,电流进线必须和两侧的相反,才能保证,互感电势极性、电流的方向,是三相对称的;
3、否则互感电势极性、电流的方向,不是三相对称的,中间相的互感电势、电流大;
4、如果互感严重时,会烧毁中间相的电抗器;
5、举例说明,异步电机的三相绕组,有首、末端,如果首、末端搞错了,就会烧绕组;
6、互感的三个电抗器,看成三相对称绕组,则S1、S2、S1是首端,接三相交流电时,S1、S2、S1三端的电压、感生电势极性互差120度,即三相对称,三相电流互差120度;

网友B:
问:为什么互感的三个电抗器,看成三相对称绕组,则S1、S2、S1中的S2说是首端,而第一,第三的S1也是首端?请刘师傅在说详细一点

网友A:
   “为什么互感的三个电抗器,看成三相对称绕组”

1、互感的三个电抗器,就像三相变压器三相绕组,三相绕组的电机绕组;
2、因为互感,从互感电动势,互感电流的角度看三个单独分离的互感器已经不是单独分离的;

网友A:
  “则S1、S2、S1中的S2说是首端”

1、三个首端,是互感电势互差120度的极性端,所以S1、S2、S1的互感电势极性端互差120度;
2、S1、S1、S1是绕向相同的端,是感生电势极性相同的端,不是三相绕组的首、(末)端;

网友C:
异步电机的三相绕组,有首、末端,如果首、末端搞错了,就会烧绕组
       哪位师傅能不能用理论解释一下为什么?
   对星形的电动机是这样的吗?
      那角形的电动机就不是这样了吧?

网友A:
举个简单例子:
你如果取两个互感的电抗器串联使用,有两种结果:
1、如果是一个电抗器的S2接另一个电抗器的S1端,这时两个电抗器串联使用时,互感抗增加一倍,互感限流作用增大一倍;
2、如果是一个电抗器的S2接另一个电抗器的S2端,这时两个电抗器串联使用时,互感抗等于零,互感限流作用等于零;

网友D:
不错,介绍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