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维伦屏与FX3U的连接故障

楼主(2008-03-06):
请教高手,我用MT506M和FX3u通讯,但是总是连接不上。同一台屏改程序后可以和FX1n连接;FX3u使用485BD模块,和上位机作过通讯,没有问题。我的设置为9600 7数据位 1停止位 站点号0 2线制RS485通讯,请各位高手给与指正!

网友A:
EVIEW的需要加FX3U的驱动
威伦的没太注意过

楼主:
它是有一个驱动,我现在怀疑他的驱动不对

网友B:
你加我QQ:470331240,或者打我电话13761012595 021-62458703,我为你详细解答吧

网友C:
请使用威纶最新版软件EB500V274,改用4线制RS485通讯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