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扇轴承应该怎样拆卸

楼主(2008-03-06):
吊扇转子拆下后,轴承因为靠近线圈,很不好拆卸,请问有没有拆卸的好方法

网友A:
多大的吊扇呀,不好换就买新的,人工也要计算成本

网友B:
用拉码把它拉出来

网友C:
在吊扇外壳固定轴承的部位处钻两个小孔,把小钢钉套进小孔中,再用榔头敲击钢钉把轴承打出来。

网友D:
楼上拆过,而且不止一次,方法正确

网友E:
如果轴承在转子上,就用拉码,如果卡在轴承窝子里,就用电兵的方法

网友F:
自己做个小拉马,用起来方便。

网友G:
修什么呀只有几十元的货,

网友H:
用两块角铁,在台钳上几下就好了。

网友I:
有详细点的示范吗?

网友J:
在吊扇外壳固定轴承的部位处钻两个小孔,把一个或两个小钢钉套进小孔中,再用榔头敲击钢钉把轴承打出来

网友K:
用两把平改刀同时撬,但要小心,不要伤了线圈

网友L:
楼上的方法不可行哦!不用试!

网友M:
用小钢丁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