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机直接启动

楼主(2008-03-06):
请问,高压电机的直接启动,使用真空接触器好,还是直接真空断路器好.
启动不频繁,电机6KV或10KV,630KW以下,考虑柜子的大小和实际的应用.
请有实际使用或设计经验的回复!

网友A:
用真空断路器吧

网友B:
FC中置手车柜(KYN28)最合适..

楼主:
感觉KYN28的做配电还可以,做电机控制价格太高了.普通XGN柜子可以了.630KW以下的一般的配置也就4W.
真空断路器好象很多很多厂家产比如ZN28...ZN65等 是不是质量还行呀.高压该不会也糊弄吧!!

网友C:
真空断路器好.

网友B:
1)压电机的绝缘裕度很低,真空开关的截流效应会使电路开断时产生
过电压而击穿电机绝缘..一般建议需要配接过电压吸收环节..
2)F+C(真空接触器+高压熔断器)组合电器目前国产化比较成熟..但一般使为KYN28中置型柜配套的..在XGN是否好用柜内并能装入过电压吸收环节要预先考察好

网友D:
使用100A的真空开关即可应付~

楼主:
谢谢各位,自己也在矛盾中,有用户自己使用了.但是实际使用情况没有反馈到我这儿.
拿不定!
考虑到价格因素,我们给用户也是XGN的报价...

blue-don 100A的也够.什么依据..比如630KW电机/10KV

网友E:
我公司离心式空压机是10KV,1000KW的,采用的是ZN28 -1250KW的真空断路器,陕西宝光的,原来采用的是串电抗器降压启动,后来改用了直接启动,启动也不频繁。

网友D:
下面引用由Wang-fei在 2008-3-11 11:18:00 发表的内容:
  谢谢各位,自己也在矛盾中,有用户自己使用了.但是实际使用情况没有反馈到我这儿.
拿不定!
考虑到价格…
--------------------------------------------------------------------------------------------
630KW的电机,电流才45A左右,现在选用100A,完全足够了,已经留了50%左右的余量,要知道,真空开关本身没有保护的,负载的保护完全靠综合保护实施。现在考虑的不是什么厂家和什么产品的问题,现在的开关已经很成熟。应该考虑的是你的供电线路和上一级的继电保护是否适合使用直接启动,上一级的继电保护参数你们一定要知道,否则很难设定本地继电保护参数。

楼主:
能请问下主要涉及到上级继电保护哪些参数呢\
可否以一为例说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