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请教WINCC与S7200通讯的方法

楼主(2008-03-06):
我刚开始学习WINCC,想按照手册上介绍的,建立一个外部变量(OPC),通过它与S7-200建立通讯关系,请教各位用过的网友,在我新建的变量属性中,OPC地址中的访问路径该怎么编写?

网友A:
在wincc中建立opc驱动,在opc驱动里点系统参数,查找你定义过的OPC服务器。

楼主:
OPC系统参数里的字太小了,看不清啊.你所说的定义过的OPC服务器是指电脑还是指PLC?

网友B:
我没用过PC ACCESS。我用KepWare建立了一个仿真,可以在WINCC上连接变量...应该不难

网友C:
书上讲plc应该是服务器。
另外可以ppi连接吧。

楼主:
听说它们通讯必须中间有PC ACCESS的,组态软件这东西比触摸屏复杂多了.

网友B:
我想用KepWare就可以不用PC ACCESS...

楼主:
如果我是单用户项目,不需要与其它电脑通讯,且与S7-200通讯采用PC/PPI通讯方式,相当于OPC服务和OPC客户机为同一电脑,OPC该如何设置?

网友A:
定义过的OPC服务器,要在本机做的OPC服务器,就直接选本机的。如果是在别的机子上,就选别的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