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400变频器老出现故障16,询求造成故障的原因和解决办法

楼主(2008-03-06):
我们工厂现有一台11KW的带减速器的搅拌电机,用的是ABB公司ACS400变频器,这段时间用电位器手动调速时转速达到达300多时偶而会出现故障碍16,使变频器停止工作,断电复位后又能工作.但用工控机控制通过电流调速时就不会出现此故障.接地我们都检查过,还有电机加速和减速时间也加长了.但还是要出现此故障.请知道此故障解决办法的大师们帮助指点下,多谢了!

网友A(2011-03-14):
AL16是输入丢失故障。AI1一般设置为4-20毫安,要是低于4毫安就出现这个问题。主要从这里着手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