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柴油机启动过程编程

楼主(2008-03-06):
碰到到工程问题:请教下高人
启动“启动按钮”5-10秒,当柴油机达到启动速度时,PLC立即停止“启动电机”
   1、最短启动时间5秒:开关在启动位置至少停留4S,当少于最短启动时间,PLC认定柴油机启动失败
   2、最长启动时间10S:开关在启动位停留的最长允许时间,当超过时,启动电机停止运行
   3、采用编码器采样,当柴油机达到启动转速时,立即停止启动操作
   4、启动失败后,延迟10S后才允许再次启动

本以为使用定时器就可以实现,但最短启动时间无法实现;循环中断也不太熟悉
在请教一下柴油机的具体启动过程,启动电机是在柴油机达到启动速度之前还是之后停止运行的

网友A:
开关
按钮
对你的表述理解的不是太清楚
能否详细准确些

网友B:
用定时器完全可以做到的,而且,用小型PLC就可以做到.
如果需要,我可以给你演示

网友B:
我的电话:13402072311
EMAIL:xiaohaiyue888@163.com

网友C:
用定时器完全可以做到的,而且,用小型PLC就可以做到.

网友D:
可以做到,不过要设定好柴油机的怠速时的脉冲频率.当大于或等于这个频率时和在超过定时起动时间时间都停止起动马达

网友E:
柴油机启动一般如下:
PLC受到启动信号后,输出点火开关(如果有油路开关什么的话,要先控制打开),柴油机开始启动,在此过程中监视柴油机转速。一般认为在柴油机转速超过启动马达的转速时,可以认为柴油机已经启动,此时可以关闭点火开关。如果超过启动设定时间,如10秒,柴油机转速还未超过启动马达的转速,可以启动失败。实际使用中,还需要注意启动马达电流,防止因堵机而烧启动马达,即在点火开关动作后,柴油机转速在设定时间内低于一个速度(至少低于启动马达带动的转速),此时也要停机报警。

网友F:
用定时器完全可以做到

楼主:
谢谢上面几位了,我自己一开始也理解错了
我自己编了个程序,大家指点下我模拟了一下,发现没有动作....

楼主:
预热部分我还没想好,本来一启动预热就停止,但启动开关回到“0”位时,又开始预热... 比较速度部分,采用的是FM350-2计数器,不太懂,随便用个地址代替了,MD50是测量出的柴油机实际速度

楼主:
郁闷,怎么又看不到

楼主:
这个程序用PLCSIM模拟还可以运行,但是我把它写进FB中,用OB1来调用时程序T2、T4不计时,不知道什么原因,高人指点下

网友G:
我抽空帮你编下!然后大家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