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46-NO8I组态成class1时怎么配置模块

楼主(2008-03-06):
我现在有一个SLC500系统,有8个1746-NI16I,2个1746-NO8I,还有几个数字量输入输出模块,我把NI16I全组态成class3,就没资源把NO8I组态成class3了,只能将其组态成class1了,但遇到一个问题,在class1下怎么配置NO8I各通道,比如输出电流类型为4~20mA,数据格式为scal for PID ,改怎么配置,好像文档上也没说明,只介绍了class3,在class1下的NO8I的配置字是哪些啊,好像看文档的说明只有状态字和数据字,是不是可以通过软件修改状态字来配置呢!

网友A:
如果選擇Class1的方式,那么就需要自己在程序中進行編程來寫狀態字。

楼主:
请问NO8I class1的状态字就是配置字吗?

网友B:
没有资源组态成class3?这是什么意思?
classs1和class3都有例程,改一下参数就可用,
不过你在本地机架的话,可以组态成class3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