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61自带面板不可以调频率

楼主(2008-03-06):
郁闷,ATV61自带面板居然不能调频率,害我被客户骂.大多数变频器的面板是能调的,为什么施的不可以?

网友A:
可以调的呀,没搞错吧

网友B:
对于小于等于75KW的ATV61而言,其集成的4位7段码显示终端是不能作为频率给定的,只有外加的8行中文图形显示终端才能实现此功能,而75KW以上的ATV61就已经自带了8行中文图形显示终端。

网友C(2009-09-01):
可以调的,其集成的4位7段码显示终端是不能作为频率给定的,只有外加的8行中文图形显示终端才能实现此功能,而75KW以上的ATV61就已经自带了8行中文图形显示终端。

网友D(2010-11-22):
必须用中文面板才能调,呵呵

网友E:
你的参数没有设置吧,频率给定通道有很多种,你多看看说明书吧,老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