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03-06):
我修了一台单相电机,修好试机发现有漏电现象,我把电源的正负级换接就没有,请问这个是什么现象?

网友A:
中性点接地。不叫正负线,应该叫零线,火线。

网友B:
近零端需地

网友C:
是你下线的时候绝缘没做好吧,用摇表测试一下吧.我也是四川的

QQ:184994108

网友D:
马达修理时绝缘没处理好

楼主:
用摇表摇了的绝缘电阻很大,我测了下漏电压几十伏,人摸没感觉.

网友E:
什么类型单相电机?有电容吗

网友E:
电源的正负级换接?直流电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