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贝加莱有几种通讯方式问题
西玛仪表 028-66505957 13808018567

楼主(2008-03-06):
初步选用贝加莱pcc2003系列,cpu用474.上位机暂时用组态王.另外还有hitech的一个触摸屏

474上自带有232和can两个接口..

问题如下:
1\232和can分别是什么用的?
2\组态王能不能不用opc,直接通过can或232与474通讯??
3\如果能通讯如何实现???
4\如果组态王只能通过opc,那opc能不能通过can与474通讯??
5\如果能通讯如何实现???

非常感谢

网友:
恩````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这么说..........

贝加莱是采用多任务的方式运行的..每个任务可以分别采用c,basic,或者梯形图来编程(好像不能混编)...还是挺方便的..

网友A:
如果是pc-based就好办了,HMI和软plc平台运行在一个cpu上,之间的通讯就用 modbus tcp或者serial,不需要硬件支持的。
CAN接口肯定是用来做硬件扩展或者和其他的总线设备连接的,不能占用的,所以程序的上传和调试都是通过232作的,具体的问问供应商吧,能得到更好的回答。

网友:
已经更正.还有连接一触摸屏是hitech的.....

网友B:
hitech触摸屏可以用Modbus; OPC和通讯介质无关,Can,RS232,以太...都行

网友C:
问题如下:
1\232和can分别是什么用的?
232口主要用来下载程序和HMI通讯用,或者接其他232的仪表,或者远程通讯等。
CAN可以用来挂支持CAN通讯的所有三放设备。包含与HMI

2\组态王能不能不用opc,直接通过can或232与474通讯??
只能通过232吧,只需要下载一个免费的OPC软件即可
3\如果能通讯如何实现???
如果你需要我可以给你想关的详细文档
4\如果组态王只能通过opc,那opc能不能通过can与474通讯??
5\如果能通讯如何实现???

网友C:
你的方案是你自己有这样的计划还是客户已经要求了啊,怎么不用一个带PLC功能的触摸屏。什么都解决了,编程工作量至少减少1半。
与组太软件的通讯通过232或以太网走OPC就OK了

 就你目前的方按,1,你可采用CP474由232口,与HMI通讯,HMI在与组太软件通讯。

网友C:
另外hitech的一个触摸屏还有什么接口

网友:
非常感谢苦瓜兄的回答。。。。
因为对贝加莱不是很熟悉。所以有此一问。
另外。在这个项目中,474cpu带的232口走的是什么协议才能使组态王直接通讯而不用opc??

其实主要是原来曾经有台同样功能的设备。现在需要新做一台。原设备是在上述配置上还有增加了个modbus模块。我不太想买这个modbus模块。。另外,贝加莱的opc狗狗需要n千块钱。我也不太想买。。。。嘿嘿。

网友D:
1、CP474本体上自带一个232口和一个CAN口。
RS232:是一个开放的接口,你可以自己定义帧驱动,也可以跑MODBUS协议等。总之,就象计算机上的一个串口一样,你想用做什么都可以,只要是标准的物理232。 实际使用中,你可以作为编程口,也可作为跟第三方设备通过232通讯,比如连接一个GSM手机模块收发短消息,比如连接一个调制解调器等。
CAN:也是一个标准的协议。可以连接标准第三方CAN设备,如变频器,伺服驱动器等~~

2、你项目中可以通过232口与第三方触摸屏进行通讯。
3、如果你还希望通过232口与上位计算机连接。也是可以实现的。
因为:CP474控制器的本体上还留有4个空旋入式槽位,你可以在这些位置上扩展IO,或者扩展通讯。

比如说,你再增加一个IF311.7,就可以增加一个232口了,从而实现与第二个232设备连接。同时,你也可以增加一个IF321.7,即扩展一个485接口,实现与第三方设备通讯;甚至你还可以扩展一个IF361.70模块实现将此CPU作为一个PROFIBUS-DP的从站。

总之,贝加莱的硬件设计是比较灵活的。
而且2003系列的控制器全是金属外壳,品质是很高的。
有更多问题,你可以直接跟我们的销售联系。这样效率可能更高些。

网友:
有关此问题,上面这位老兄给我电话了。。。就如上面所说。

问题已经解决非常感谢了。。。。。

PS:通话中知道上面agoldenstone是贝加莱成都办事处人员。解答过程中态度非常好。热情。而且比较有技术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