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置环与速度环的采用与调节问题,大家帮忙

楼主(2008-03-06):
各位好!
    我们用的运动控制卡+安川伺服驱动器(两台完全一样)的系统组成结构,目前想采用的是伺服驱动器用速度模式,运动控制卡来实现位置环.为了实现两轴同步和定位两个功能.我现在的问题是:
1.假如采用位置环来实现两台同步,这时不能对转速进行控制(这时的转速是位置环的输出,而这个输出应该不是一个常量),是不是应该采用位置开环控制方式?直接赋值给DAC?采用位置环闭环能否对电机转速进行较好的控制?
2.假如采用位置开环控制方式,实现定位功能又比较困难.该怎么办?
对实现两个功能比较模糊,请指点!

网友A:
1、谈不到应该,不过确实不需要。速度与位置不是相对独立的东西。能保证每个时刻的位置,自然也就保证了速度。

2、这个问题太诡异了

网友B:
1.依靠运动规划解决位置闭环条件下的速度控制问题;
2.如果由上位解决位置控制问题,无论是上位位置开环控制(比如脉冲位置控制),还是上位位置闭环,都可以实现定位功能。差别只在于开环抑或闭环。

网友C:
为什么不考虑把驱动器工作在力矩模式呢(也就是电流环)?这样,速度环和位置环都是在控制器里面进行规划、运算了。会不会好一些?

网友B:
速度环和位置环毕竟是串行工作的,即使是都在同一个控制器里,也一样需要择其一而为之。

楼主:
刘版主:
    您的意思是即使采用位置闭环也能实现两台电机的速度同步?我现在采用位置闭环,但是看驱动器上的转速显示,看到转速在变化,尽管转速变化很小,这是因为我没有调好速度环和位置环参数的原因吗?
波恩:
   您好!
1."运动规划"是什么概念?以前看你的帖子中也提到这个词语.但是不太明白.
2.如果由上位解决位置控制问题,无论是上位位置开环控制(比如脉冲位置控制)这要通过设置驱动器为位置控制方式吗?,还是上位位置闭环,这要需要设置驱动器为速度控制方式吧?都可以实现定位功能.另外,内部能通过上位机或控制卡中的软件编程来实现驱动器控制方式的转换?
带着学习的态度:你好!运动控制卡中实现位置和速度两环,参数太难调了,没有了自调整功能.呵呵.怕麻烦

网友D:
最好是把你的应用要求描述一下。直接讨论位置环速度环,我看了很混乱。

楼主:
下面引用由firstrazor在 2008-3-7 9:59:00 发表的内容:
  最好是把你的应用要求描述一下。直接讨论位置环速度环,我看了很混乱。
--------------------------------------------------------------------------------------------
应用要求是:
要开发可调的同轴旋转实验台,要求实现两大功能:
1.实现两台电机同转速(或按一定转速比)运行,两台电机达到稳定的时间小于半分钟.
2.实现定角度转动,即指定某个位置,让电机(两台中的任意一台或两台)转到指定位置,误差几分.
大概就是这些主要功能.
采用的结构是:运动控制卡+两台同样的伺服驱动器和电机+负载(法兰盘等旋转负载)

网友D:
看来转速同步和定角度转动不是同时工作的功能。

定角度转动肯定是位置控制了,闭环总是比较好。

转速同步就要看你的要求了。可以是位置开环,只同步转速,这样的话,运行久了,两个轴的位置可能不是同步的。如果位置也闭环,其实就是一个电子齿轮。

任何控制系统不是任意时间都是完美的。如果你位置闭环来跑电子齿轮,在任意一个调整的瞬间,两个环都不见得是完全同步的。

网友A:
“为什么不考虑把驱动器工作在力矩模式呢(也就是电流环)?这样,速度环和位置环都是在控制器里面进行规划、运算了。会不会好一些?”
这样做,应该就不存在所谓“速度环”了,原则上是会好一些,不过对于多数应用者,效果不一定会好。

“我现在采用位置闭环,但是看驱动器上的转速显示,看到转速在变化,尽管转速变化很小,这是因为我没有调好速度环和位置环参数的原因吗?”
转速有波动是必然的,伺服本身就是一个基于偏差调整的工作方式。调整参数应该可以改善这个问题。

“无论是上位位置开环控制(比如脉冲位置控制)这要通过设置驱动器为位置控制方式吗?,还是上位位置闭环,这要需要设置驱动器为速度控制方式吧?”
是的,是的。

“另外,内部能通过上位机或控制卡中的软件编程来实现驱动器控制方式的转换?”
这要细看驱动器与控制卡的手册了。

“带着学习的态度:你好!运动控制卡中实现位置和速度两环,参数太难调了,没有了自调整功能.呵呵.怕麻烦”
伺服的性能,就是调出来的,伺服确实比步进电机用起来麻烦多了。PMAC应该有自调整,安川伺服也有自调整功能,具体怎么用,要看手册了。可以尝试一下,不过在尝试的时候,最好先断开机械负载,免得出危险。

网友E:
刘版,俺觉得楼主xfuwx用的好像是trio的卡。

网友A:
TRIO啊,应该也有自调整吧.很多运动控制器都号称有这个功能的.不过,尝试的时候也是脱开机械负载比较好.

楼主:
下面引用由firstrazor在 2008-3-7 11:01:00 发表的内容:
  看来转速同步和定角度转动不是同时工作的功能。

定角度转动肯定是位置控制了,闭环总是比较好。
…
--------------------------------------------------------------------------------------------
我的控制卡在位置开环时好多指令不能用,我最希望能够在位置闭环的情况下作到转速同步,呵呵.

楼主:
谢谢刘版主的耐心解答,我的控制卡是TRIO的,好象没有自调整功能,再就是我的机械负载不好拆卸,我再慢慢调吧,今天位置闭环情况下,看了看转速情况,1R/M时误差百分之几,20R/M时也要百分之零点几的样子,还得努力,呵呵

网友A:
"我的控制卡是TRIO的,好象没有自调整功能"
没有就没有吧,老实说我也没见过那家控制卡的自调整功能真的安全好用.

"1R/M时误差百分之几,20R/M时也要百分之零点几的样子,"
您希望的误差是多少?

楼主:
刘版主,您好!我们的对转速要求不是太明确,但是转速要尽量平稳,两台电机从启动到达同步和平稳的时间要小于半分钟,定位误差是几分。

网友A:
"从启动到达同步和平稳的时间要小于半分钟"
我觉得,怎么算“同步和平稳”才是先要明确的。世界上不可能有完全相同的东西,先要搞清楚允许的误差是多少。“误差越小越好”不是一个可以用来指导操作的标准。

楼主:
各位好!经过这几天的理解,终于对控制要求有了些理解,目前有下面几个问题,请指点。
1、系统控制要求是这样的:两台电机(同样的电机,定为A,B)的法兰假如有一个初始位置差,它们以同样的转速启动,在半分钟后任何时刻停下来,每台电机的法兰的实际位置与自己应该达到的理想位置差为4',同时电机A,B之间的位置差为(初始位置差+-4').假如以A,B以转速比2:1运行,半分钟后,每台电机实际位置与自己应该到达的理想位置允许差4'。电机A和B的位置差为(两者的初始位置差+因为理想转速运行造成的距离差++-4'),这个要求容易达到吗?不知表达清楚没有?
2、电机在运行停下来后,还有抖动,一小会儿就停了,这时什么原因呢?是干扰吗?
3、电机定位不准仅靠调参能解决吗?

网友F:
没调好吧!

网友A:
1、就是在同步的基础上做位相调整,不算高级要求
2、多半不是干扰,而是伺服没调好,让TRIO的技术支持指点一下,如何调整卡上的伺服参数
3、一般可以,但是,谁敢保证?万一您的电机有问题呢!

网友F:
TO:刘岩利
认同

楼主:
感谢各位,尤其是版主的指点

楼主:
正在调试。

网友G:
xfuvw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关心你结果,是用主从方式同步,还是虚拟轴,另外用205卡还是206卡(模拟量输出12位和16位),再就是安川模拟量输入滤波时常是否取消了,模拟量输出屏蔽单端接控制器,用安川调试软件和TRIO示波器功能调试,结国告之下,停车时抖动和增益过高有关系,调小变弱就不会是干扰,是干扰什么时候都会有,目前模拟量输出完全隔离卡还没发现,西安同锐张工

楼主:
同瑞,你好!
这个东西也不是我一人在做,有的不是很清楚,这几天也没把精力完全投在上面。
我们用的是虚拟轴,主从同步也试过,用的是PCI208卡。用的是trio调试软件,希望和你多多交流

网友G:
xfuwx您好;也希望多交流,高端的应用还应有多种方案,但机械是皮,电气为毛,也希望多交流,共同提高,西安同锐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