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交流电焊机可以用变频器来控制吗

楼主(2008-03-06):
交流电焊机在空载时功率因素好低,能否用变频器来控制电焊机,以实现提高电焊机的功率因素及节电的目的,请教了

网友A:
不好评论,只能说你太能想象了!

网友B:
那样也太浪费了吧 常师傅说的对:大材小用了,加个空载自停或补偿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A:
其实不仅是浪费,还有个重要问题:
变频电源在变化频率的同时,还变化(降低)电压。而电焊机在焊接时需要70V以上的起弧电压(大约),变频电源能满足吗?

楼主:
大功率电焊机如何补偿会合理些呢,比如一台45KVA的三相交流电焊机,补偿的电容是10Kvar,电容是和电焊机的电源线并在一起的,(即电焊机和电容器同时投入和退出工作的)电焊机在空载时,是合理的,但在有载时就不合理了,有那位高手有好的方法呢

网友C:
不行,负载的工作方式不一样。

网友D:
如有厂家需要做3C认证及其他增项的 例如ISO9000'ISO14000'QS9000'VDA6.1'AS9000'TL9000'OHSAS18001'HACCP'GMP认证咨询.
CE'GS'GMP'E/MARK'UKAS'DNV'3C等产品安全认证及标志的全球代理.请发送邮箱
zhangyang_123@126.com
或拨打电话
济南办公室电话:0531-83186343
传真:0531-83186343
手机:13573153175
联系人:张老师

网友E:
  “交流电焊机在空载时功率因素好低,能否用变频器来控制电焊机,以实现提高电焊机的功率因素及节电的目的,请教了”

1、变频器控制异步电机,可以通过改变频率f,改变同步转速,改变转差,使异步电机工作在功率因数高的状态;
2、有人误认为,变频器又提高感性负载的功率因数的功能,这是十分错误的;
3、变频器就是可以连续输出不同频率f的正弦交流电的装置,它是为转速与电源频率有关的异步电机而设计的调速装置;
4、交流电焊机的电源频率变化时,就改变了交流电焊机的原理基础,就改变了交流电焊机的正常工作状态,例如,低频或频率为零时,电焊机二次无输出,此时无功率因数的问题!

网友F:
多谢刘老师的指点,学习了

网友G:
多谢刘老师的指点

网友H:
认识错误电焊机实际上就是一个特殊变压器,变压器是不会变赫兹的,而且变频后变压器的铁心会过热,快速烧毁。

网友I:
太浪费了吧

网友J:
可加可控硅调压

网友K:
我要学习,不妨试验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