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楼主(2008-03-06):
那位高手帮忙讲讲s7-200的中段及高速记数器怎么用?
谢谢!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复 啊 !
唉

网友A:
可以在编程软件内选“HDEF”,然后右击,选中帮助观看。再看符号表/S7-200符号,中的有关高速计数器的特殊存储器。
在200中,要使用高速计数器,必须要先对相应的计数器进行配置,如,要使用HSC0,必须要配置SMB37(HSC0控制表)SMD42(hsc0计数值)必要时,还应清空SMD38(HSC0当前值)。然后使用hsc指令生效。

网友B:
哪位大虾能单独编写一个高速计数器使用的程序,让我们参考一下...
:)

网友C:
很简单的,看看相关手册就会了。

楼主:
怎么都说简单
那位高手编一段给我看看

网友D:
S7-200的系统手册上就有实例的,基本的示例应该很好找的.

网友E:
系统手册上就有实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