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请教:CJ1W-OC201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8-03-06):
请问下:
CJ1W-OC201 单元有8个可用于外部输出,这8个分别是:B0、B1、B2、B3、B4、B5、B6、B7 吗?
如果我用 B0、B1 控制变频器的正反转的话, 那A0、A1应该是变频器的COM端吧?? 我需要在外端将A0、A1用线接连起来吗??

网友A:
CJ1W-OC201 是8点继电器接点输出单元。
对就是按你说的那样接线。

网友A:
A0与B0是一组无源开点,而A1与B1又是一组无源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