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工业冗余网络

楼主(2008-03-06):
现在工业应用的迫切需求,是网络的不间断性。JetNet 5010G支持标准的RSTP, Rapid Super Ring, Dual Homing II和传统的Super  Ring  Client模式。Rapid Super Ring是芯惠通第二代冗余环网技术,已经申请芯惠通全球专利。在最多支持250台设备,组成千兆光纤环网环境下,RSR实现了小于5ms的全球最快的网络自愈时间。
高端的Dual Homing II双归属冗余技术使JetNet 5010G通过标准的RSTP连接到核心网管交换机变得更加容易。
使用Dual Homing II技术,你还可以运行RSTP来连接52多个Rapid Super Ring,又称为自动环网耦合。为了向下兼容JetNet 4000/4500传统的Super Ring技术  ,JetNet 5010G也支持Super Ring Client模式。Super Ring端口可以传输环网控制封包,保障环网运行。

Rapid Super Ring (RSR)
工业冗余网络最普遍的结构就是ring或 loop。
典型的结构是,将网管型交换机串联起来,然后首尾相接。这种连接方式,您可以使用芯惠通的Super Ring 和Rapid Super Ring技术。
Super Ring是芯惠通第一代冗余环网技术,贯彻于JetNet 4000及4500系列网管型交换机。Rapid  Super Ring是芯惠通第二代冗余环网技术。这是芯惠通全球专利。Rapid Super Ring简化了Ring Master 的选择,并缩短了网络自愈时间。

Dual Homing II
Dual Homing II是芯惠通第二代环网冗余技术的一项
重要功能。专门针对当你想要建立一个多重RSR冗余环,或要与其它厂商的设备共建冗余结构的需求,Dual HomingII在同一台设备上同时启动RSTP (Rapid Spanning Tree Protocol)和RSR。因此,您可以更加弹性灵活的,使用标准的RSTP方式搭建您的网络结构。如下图所示,你可以同时在JetNet 5010G 的同一个端口启动RSTP和RSR。则JetNet5010G环网可以用Rapid Super Ring做备援,当连接到其它厂商设备时则使用RSTP做备援。在JetNet 4000/4500系列中发布的Dual Homing I,你必须设置另外的两个端口作为Dual Homing端口上连其它交换机。在Dual Homing II中,你无需再设置特定端口来连接其它协议的网络。仅需启动RSTP协议, Dual Homing II会自动连线并使用标准的的RSTP做备援。

Multiple-Ring&Link Aggregation
为了提高网络冗余性和网络带宽,RSR整合了链路聚合技术。
通过这项新的RSR功能,RSR可以实现每个环支持多条连接,例如,每个环1组连接,每个环2组连接,每个环3组连接,甚至每个环更多连接因此,当JetNet 5010G将3个千兆端口(无论是光口或电口)聚合起来,则可支持最高3Gbps主干带宽的冗余环网,当将8个端口聚合在一起则最多可以承受8条断线。为了提高连接多个独立冗余环的收敛性,RSR支持一台JetNet交换机的多环冗余。通过这项RSR新功能, JetNet 5010G可以在一台交换机上最多支持5个环。

网友A(2008-07-17):
说的太传业了..没看明白.

网友B:
RSR的网络自愈时间小于5ms是我见到最快的。

网友C:
好专业,学习了

工业以太网新亮点

0755-21658316

网友D:
既然是STP的变种,那能具体说明切换的原理么?怎么将STP中的帧复制、帧循环和短时的LOOP问题解决的呢?

网友E:
工业冗余网络啊,说了半天没说到点上

网友F:
工业的冗余网络,说白了就是有两个网络或更多的网络链路,在其中一个链路损坏的情况下可以自动的切换到其他的链路上,从而保持通讯的连续性。根据具体的要求不同。可以选择不同的冗余网络方案。走光纤还是传统的电都是可以的。西门子PLC交流群:66706362,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加这个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