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高人在哪?

楼主(2008-03-06):
1个红灯,1个黄灯,1个绿灯!动作顺序是这样的:先是黄灯亮5s后红灯亮10s,红灯亮完后黄灯在亮5s,黄灯亮完以后绿灯在亮10s,绿灯亮完以后黄灯在亮5s,黄灯亮完后红灯接着亮,就这样子循环的亮!
请问各位大虾:用(三菱)plc 的程序怎么样编写啊?也可以发到我的邮箱:yzhlou!@163.com
不胜感激!!!!
谢谢!!!

网友A:
我是没有用三另的软件
估计这个是个比较简单的问题吧,入门程序吧,应该有循环指令的,要不用延时去做

网友B:
这样的程序应该不要高手吧?

网友C:
自己试试就编出了

网友D:
这个问题是不需要高手才能做的。
可以考虑用步进来做,也可以用移位来做,更可以用几个计时器来,简单一些用一个计时器和比较指令做就可以了。

网友E:
自己研究一下了,如果别人说出来就没意思了,在工控网上有三菱的学习软件,自己编一个程序就知道了

网友F:
方法多了。

网友G:
交通灯啊,这种程序还是自己去弄了,估计工控网上不是高手的都会做。

网友H:
-_-#原来我也是高手啊。。。

网友I:
不会吧这么简单的问题也拿来问?还是自己做吧,也可以有点提高啊^_^

网友J:
建议买本相关书学习一下,用计时器应该可以完成。

网友K:
循环也可以做

网友L:
如果需要,可以联系我:张,13402072311.三菱,西门子PLC的编程与调试,并且我们公司是一级代理.江浙沪地区上门调试

网友M:
工控网上没有高手和低手,只有爱好和时间的区分,再小的程序如果你不爱好这个行业或者刚刚接触,对你都是复杂的,再大的程序如果你有足够的时间和很大的爱好,你也会把它看的很简单,谁也不是生下来就是高手.

网友N:
 交通灯啊,这种程序还是自己去弄了,估计工控网上不是高手的都会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