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消除指示灯因感应电而发亮?

楼主(2008-03-06):
我单位有几台电机的开车停车指示灯同时亮。
开始以为是线路接错,经过万用表测量,线路没问题,而是因为感应电引起的。
请问,该如何消除这种现象?

网友A:
请问你用的是哪一种指示灯,有没有用过LED指示的

网友B:
加个电阻消耗掉感应电流就好了

网友C:
交流还的是直流?

楼主:
是交流220V

楼主:
如果串电阻,串多少大的?

网友D:
偶这里也有这种情况,那位大虾有好的办法,谢谢.

网友D:
各位没有好用的办法了?

网友E(2012-02-20):
请问到底怎么消除,我这也碰到了!

网友F:
我也经常碰到,不过并不在意.

网友G:
好象是电路接线的设计问题,380V的单相为220V,

网友H:
我也经常遇到,没有通电的指示灯也会受到干扰有点暗亮,但从来不管他,

网友I:
    我厂里也有这类现象,但LED 指示灯只是有点光闪闪,将地线多地接,且有指示灯处并接个2K的电阻试试看

网友J:
若是直流的,掉正负极电源线试试看可以吧?

网友K:
我也碰到,哪位高手指点

网友L:
并个小电容试试

网友M:
我也遇到过此类问题,地线接的很好,用万用表测量灯两端电压是4V左右,后来把国产灯换成施耐德的灯就好了,还有一次是换成了ABB的灯,也好了。

网友N:
楼主你用的是LED的指示灯吧,你可以在指示灯处并一个10微法无极性的电容或者并一个2K的电阻试一下吧。

网友O:
在接触器线圈上并联电容和电

网友P:
我们是加一个小电容    !

网友Q:
我通常这样用,  如果是220V 电压回路指示,  我直接选用 380V的LED指示灯.. 效果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