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电机是什么电机?

楼主(2008-03-06):
在论坛上经常听到DD电机,是什么?

网友A:
Direct Drive 直驱电机。如果是直线的,就是我们平时说的直线电机;如果是旋转的,那么基本上还是同步伺服电机,只是它极数比较多,因此转距大,转速相对低。

网友B:
Direct Drive
直译作:直接驱动,简称:直驱,国内也有学者称之为:零传动。

就是以直线电机,力矩电机,或者大功率控制电机,直接驱动直线工作台,转台,主轴等,而中间无需丝杠,齿轮等任何机械传动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