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中查看报警历史记录

楼主(2008-03-06):
请问wincc中可以查看报警历史记录吗,比如昨天的报警,请问怎么操作,先谢谢啦

网友A(2011-01-13):
可以查看,首先要在WICC报警记录中建立报警记录,具体过程可以参考《深入浅出西门子WICC V6》或其他相关资料,建立好之后在Wicc项目管理器的浏览窗口中,单击“计算机”再右击右边窗口中的机算机名称,选择其属性,在计算机属性栏中选择“启动”菜单,激活“报警记录运行系统”,再运行Wicc,在报警记录画面中就可以查看你想的的报警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