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

楼主(2008-03-06):
我有一台拉丝机。张力摆杆上下波动很大。用的是欧陆590直流调速器。请问该如何排除故障,谢谢。

网友A:
合肥华新的吗?

楼主:
是上海金东串联线上的拉丝机。

网友B(2008-06-06):
你这是上海欧达公司配的电控系统.可以找他们解决!!!!

网友C(2008-08-29):
可以运行自动调谐,自动优化调速器和电机的匹配。还在调整速度环和电流环的P I 值,我们碰见过,就是这样调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