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开关量来控制asda伺服启动、停止

楼主(2008-03-07):
请教,
用开关来控制台达A系列伺服启动,在伺服电机传动轴处加一个接近开关来检测脉冲。当达到计数器设定值后输出信号控制电机停止。谢谢

楼主:
不好意思在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台达200W的伺服电机和普通单向200W异步电动机输出扭矩是一般大吗?两者可以替换吗?

楼主:
是在是着急啊 还望大家赐教

楼主:
这个控制应该怎么做啊。大家谁有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