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客服请进

楼主(2008-03-07):
同意单位用的英威腾G9-11KW和GS-2.2KW变频器运行报SC,拆掉负载故障同样,如何处理?谢谢!

楼主:
同一单位用的英威腾G9-11KW和GS-2.2KW变频器运行报SC,拆掉负载故障同样,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A:
估计是驱动电路或者是逆变出了问题,您可以和我们就近的办事处联系修理。在公司网站上可以查到我们所有办事处的联系方式。
www.invt.com.cn

楼主:
那如何判断是驱动还是逆变的问题呢?检测驱动电压时,是否要将主回路断开呢?这种故障是否是该机器的通病呢?我已发现好几台同样的故障了.有的机器没动它又能工作了

网友A:
抱歉!回复延迟!

这类问题的详细检测流程您可以到我公司的网站上去下载,上面讲得较细,可以方便您检测。

www.invt.com.cn>资源下载〉G9/P9/GS故障检测流程。
祝您工作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