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压器并联运行的条件

楼主(2008-03-07):
求助:630和250KVA变压器并联运行的条件

网友A:
630和250KVA变压器不具备并联运行的条件。变压器并联运行的条件具体可参考"工厂供电"等书籍

网友B:
同意sealjoe的说法

网友C:
变压器并联运行的条件:
1、接线组别相同
2、容量比不超过3;1
3、变比差值不超过±0.5%
4、短路电压值不超过±10%
上述条件具备,且650:250小与3:1.并要求注意250KVA变压器负荷状况.630和250KVA变压器可并联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