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W变频器无显示

楼主(2008-03-07):
那位知道SEW变频器上电指示灯闪烁
面板无显示
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A:
大多都是开关电源问题。

http://www.gzweixiu.com/

楼主:
请问能据提一些嘛
我看了
开关心片
工作了
驱动又几伏电压
变压器也有电压
可就是不显示
面板又很暗的闪烁
控制版指示灯闪烁,这可能是 开关电源的芯片工作不良 吗 ?

网友B(2012-03-27):
显示U是怎么回事 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