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机器视觉系统的硬件基础

楼主(2008-03-07):
     最近有一个工程,需要配套一个机器视觉系统.大概要求如下:需要让机械手在一个圆盘上抓取一些东西.圆盘直径大概80MM。盘上均布这大概尺寸为0.28*0.28MM的芯片.需要每次都准确的抓出这些小芯片.圆盘放在一个XY平台上.必须用视觉系统来定位,保证每次要抓的芯片都在一个固定的位置.(有点象电子行业里的帖片机的简化版)要求每秒必须完成2~3次抓取.所以视觉系统操作XY平台定位的时间大概只能有100MS左右.我在机器视觉方面没有什么基础.想请教各位:在系统的硬件配置上要注意什么?该系统选择的相机,软件都必须要有什么要求?顺便说一下,如果要学习机器视觉,需要了解那方面的知识,有没有什么书能推荐一下.(这个项目我想自己完成,所以推荐买现成系统的就别说了)

网友A:
对相机的分辨率要求不用太高. 但速度可考虑用快一点的.这样可以给运动控制留出较多的时间.
对镜头的要求是比较高的,需要的光学放大倍数很高,如果是用1/2"芯片相机的话,大概要20倍的光学放大倍数.这样的镜头都比较粗大.工作距离也短.
软件需要有一个模板匹配的功能应该就可以了.
请留个电邮地址,把我学习的时候,认为不错的资料(不是书)发给你.

网友B:
搂主可以上基恩士的网站上看看有没有自己想要的产品,用过一些,觉得还是有部分优势的,

网友C:
这跟我们做的上带机非常类似,不知道您的精度是多少,不过看您的速度,相机分辨率可以适当选高一点,这样每个产品在图像里面的所占的像素更多,准确性更高,有兴趣可以随时跟我联系(视觉龙科技/13544045938)

网友D:
和我们做过的激光切割商标很类似,需要先精确定位。相机的分辨率要高,这样才好精确定位。利用基于物体形状的模式识别就可以完成定位工作。速度完全够用。
CVB软件开发包有shape Finder工具,专门用于物体形状的识别。
有兴趣可以去网站看看

北京盈美智 www.cnimage.com

CVB软件开发包下载:www.commonvisionblox.com

楼主:
 视觉新兵,我的电子邮件地址是zhenruixu@126.com 谢谢你能够把资料发给我.将来在这个领域还要多向楼上的各位学习.

网友E:
如果楼主没有视觉基础,又想自己开发的话,建议选一款智能相机,如果楼主有VB等基础的话,可以选择一款功能比较强的软件包来开发,至于镜头,光源的选择可以和比较专业的公司合作,相信楼主一定能成功。
本公司代理松下电工智能相机,如有需要请与我联系:010-62658140邓先生

网友F(2009-06-19):
响应时间有要求,

shelly2007w@yeah.net

网友G(2009-11-02):
跟我做的固晶机的方式差不多...........视觉软件包+VB+CCD+镜头+光源

网友H:
固晶机(Die Bonder)拾片引导系统
检测任务:
将晶片(Die)从晶圆(Wafer)上自动取放到料带上,并准确放置。
检测要求:
精度:高于0.01mm, 速度:50ms/ pcs。
系统说明:
晶圆上的单个晶片面积通常非常小(约0.078平方毫米),数量极多,且位置不固定,因此对传统装片机的电机走位精度、工作稳定性和速度提出了非常高要求。传统装片机存在走位不准、晶片浪费、操作麻烦、效率不高等弊病,深圳视觉龙科技开发的固晶机视觉系统VD100-DieBonder采用图像识别技术进行实时定位、分析及导航,有效地避免了上述的种种问题,使得生产精度,稳定性及效率得到极大的提高。其定位检测部分应用HexSight视觉软件包,导航部分采用Visual C++进行编程,其定位精度高,速度快,一次识别只需10ms左右。

视觉龙科技可以提供完整的视觉解决方案。如有需要请与我联系或发送信息到我的邮箱:张工:zhangjiapeng1982@163.com 电话:0755-88321350-809

网友I(2013-02-20):
视觉检测设备:专业提供Cognex visionPro视觉系统开发,Insight智能视觉系统的搭建,Dalsa sherlock智能视觉系统的搭建
相机:Cognex,Dalsa,Basler等知名品牌,性价比高的Artray相机(33万到2900万像素,性价比高,图像效果好,产品具有非常好的竞争优

势)
镜头:Computar,OPTO,Motrix,Kowa等
光源:Vlight,OPT,CCS等
欢迎来电咨询和洽谈,联系电话:138171430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