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自耦降压启动的电流疑问

楼主(2008-03-07):
自耦降压启动,假设降压器使用65%接头.
启动时,电压降为65%;转矩降为约42%;这个是没疑问的.
请问电流为直接启动时的约42%呢还是65%呢??
请问能否给出个大概的公式或者理论.这个对元件的选择有点帮助,我选择两辅助接触器是按照>65%选择的.是不是有点不适合!!

网友A:
帮楼主顶一下,我也需要知道这方面的知识.

楼主:
好象现在很少有人用自耦降压呀还是什意思呀.挺实在的东西呀.我们公司为设备配了有差不多10年了.结实耐用!

网友A:
因为现在的企业好点的用软启动和变频,差点的就用星三角,这东西很少用的.

网友B:
启动电流是65%的平方,即42%.

网友A:
如果照楼上所说的,自藕降压启动所降的不只是电压,还有电流了,请问这个降压启动有计算公式吗?
同样这个理论在其它的启动方式上也适用吗?

楼主:
只能说降的大致等于直接启动的电流比值了!
星三角的负载能力太差了,我们从来不用.

网友A:
基本上就等于是降功率了.
星接启动的时候也不能带太大的负载,等启动过程结束后才可以带上负载的.

网友C:
实际上星三角启动和自偶变压器65%抽头降压启动效果是一样的,但自偶变压器降压启动器比较可靠

网友A:
如果说星三角启动像是上台阶一样,是从星接迈入角接,那自藕变压器的降压启动的整个过程能实现线性吗?

楼主:
不能吧,如果能就成可调的了.它几乎定死了启动时候接的抽头了!
低电压至额定电压

网友A:
所以从咱们这儿谈论的情况来看,感觉星三角和自藕变压器没有太大的区别的,除非自藕变压器的抽头有随电动机转数的提升而自我调整电压的功能,而不是靠改变变压器抽头来实现的.

楼主:
区别还是挺大的,星三角完全定死了.自耦还是有点可选择性的.提供的扭矩也比三角大点

网友A:
自藕变压器有自我调节的能力吗?

楼主:
选择性调节;抽头60%;65%;80%;85%

网友D:
请问60%,65%,80%,85%如何选择

网友A:
请问,你所说的有选择性的抽头就是变压器输出端的抽头吗?

网友E:
一般选65%。
如果启动困难,如带负载启动的情况,那么就选85%。

网友F:
讨论这种问题对于现在来说,确是有点落后

网友A:
虽然落后,但是现在还有很多的单位仍在使用.

楼主:
根据负载情况选择抽头了,我们以前选择60%的,启动时间过长,250KW的常把人家上级开关跳了,甚至高压的,后来选择65%情况好多了,毕竟钮矩上去了.我们是使用在风机上的,启动时候关闭进风门,类似轻载启动!
东西还是比较皮实的,有的现场工人不注意连续启动都冒烟了,冷却后检查没问题还继续使用了(使用在浙江的一台75KW的).

网友G:
哪位同行有降压启动器的检验标准。、

网友H(2008-09-08):
Y-△与自耦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B:
Y-△与自耦没什么大的区别,都是降压启动。当自偶抽头为60%时,降压效果基本与Y-△相同。

如果电机是Y连接,就不能进行Y-△启动了,只能用自偶降压启动。

网友I:
电流也为42,电压低成65电流也低成65,再加上变压器的变比,就成了42

网友J:
自耦又不是滑动变阻器,我倒是觉得星角启动与自耦的效果差不多。

楼主:
当你使用星三角启动困难的时候就知道还是自耦的好了!

效果差远了!

就是自耦的标准不知道

网友K:
星三角完全定死了.自耦还是有点可选择性的.提供的扭矩也比三角大点

网友L:
如果电机是Y连接,就不能进行Y-△启动了,只能用自偶降压启动。不过现在大功率Y接电动机比较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