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P5系列报“CPF0”故障!

楼主(2008-03-07):
安川变频器P5系列报“CPF0”故障,接触器吸合几秒钟就自动跳掉了,各位高手请问是哪里的问题,能否不换板?

网友A:
主板问题,a1701换一下,不行就只有换主板

网友B:
应该检查接触器是否有问题,拔插操作器,实在不行就换主板,请问一下是多大功率用的,如果功率不大,建议更新换代

楼主:
换了主板,现在还没带电机,输出电压是有了,下午去现场,好了跟大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