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PLC控制灯的强度

楼主(2008-03-07):
目前有一盏灯,假如我通过PLC来实现其光强度的强弱。类似的程序哪里有?谢谢
一个思路是通过发0-10V之间的任意一个电压,进行作业,不知道可行否?
如:1-10分钟内 5V
    10-15分钟内 6V
    15-18分钟内 9V
    19-25分钟内 4V
    25-30分钟内 2V
    30分钟后 0V

类似这样的程序该怎么样写

网友A:
应该能够实现的,只要你的PLC是模拟量输出的,基本是可以实现那样的功能的.

楼主:
猎隼: 你好!手头是否有类似的程序谢谢

网友B:
0-10V对应0-32767,输出相应的数字量即可(0----0、5V----16383、10V----32767)

网友A:
像楼上所说的,模拟量的输出是从0-32767的一个通道,改变这个通道的值就相当于改变了输出的电压,这方面的控制其实我也没有做过,所以不能给你什么示例程序.

网友C:
用国产Haiwell的PLC的TTC指令非常方便上述功能。

网友D:
用PLC实现太简单了,等支持模拟量输入调节就可以

网友E:
如果只是学要你列写的电压等级,那完全不要模拟量。可以象旋转选择开关一样。就是控制时间段

网友F:
在模块中直接0--10V的输出电压,你只用数字传送的方式来改变,不同的模块有不同的控制数字,具体参照模块的说明书

网友G:
这个程序很简单啊,哈哈

网友H:
如果PLC没有DA,则可以控制几个电位器,在不同的时间接通对应的电位器就可以了(比使用AD便宜,程式很简单)

楼主:
大头,用电位器多没劲。

网友I:
程序简单 就是不知道 PLC的输出能不能带的动负载啊

网友J:
利用晶体管输出,采用PWM方式来驱动灯泡。改变PWM的占空比就可以改变灯泡的亮度,简单、成本低、程序简单。
晶体管Y输出点接灯泡一端,另一端接10V,COM接10V的地。
频率控制在1K左右,即可以不造成频闪也不会增加开关损耗

网友K:
没错,用PWM来做,很方便,电压也不一定要用10V的,但是频率要高一些,但应该不用到1000HZ吧,交流电50HZ也不觉得闪啊,就算灯的设计有差别,也不用这么高频吧。本人没有做事相关试验,以上只是谈谈。

网友L:
用模拟量输出贵了点啊,改变占空比是个好办法,想想还有其它办法没?

网友M:
感觉是一道理论题目,现实中没见过有人这么用的

网友N:
本人帮不上什么忙!

网友O:
改变占空比是个好办法

网友E:
控制一个执行机构,能自动调节旋转电位器就可以了.就是说自己做一个东西.比如用一个直流电机带动一个无级电阻器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P:
很简单,只要有模拟量输出

网友Q(2008-04-07):
没有想明白有PWM怎么做,请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R:
 学习了,看来方法有很多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