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点阵屏CPU控制器,带6千汉字字库,PS2键盘全拼输入

楼主(2008-03-07):
标准点阵屏CPU控制器!!!!!!
标准点阵屏CPU控制器,带6千汉字字库,键盘全拼输入
标准点阵屏CPU控制器!!!!!!
带字库!!!!!!!操作单间,使用方便。
用标准PS2键盘更改点阵显示屏显示数据,6*16~32*32可自由设置。最大可显示8个32*32汉字。
滚动显示可达千个字的显示数据量。
CPU200元以下,0.5K以上 150元。点阵块32*128 孔径2.54的268元一块。
诚挚邀请经消代理商加盟。
QQ:370302924 Mail:amwccje@163.com

单片机菜鸟群:17373243 单片机学习群:57464005(会员才能加入) QQ:370302924

楼主:
标准点阵屏CPU控制器,带6千汉字字库,键盘全拼输入

楼主:
单片机与组态王通讯协议
1.通讯口设置:
       通讯方式:RS-232,RS-485,RS-422均可。
       波特率:  由单片机决定(2400,4800,9600and19200bps)。
字节数据格式:由单片机决定。
起始位 数据位 校验位 停止位

注意:在组态王中设置的通讯参数如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奇偶校验必须与单片机编程中的通讯参数一致

2.在组态王中定义设备地址的格式
格式:##.#
前面的两个字符是设备地址,范围为0-255,此地址为单片机的地址,由单片机中的程序决定 ;
后面的一个字符是用户设定是否打包,“0”为不打包、“1”为打包,用户一旦在定义设备时确定了打包,组态王将处理读下位机变量时数据打包的工作。

3.在组态王中定义的寄存器格式
寄存器名称 dd上限 dd下限 数据类型
Xdd 65535 0 FLOAT/BYTE/UINT
斜体字dd代表数据地址,此地址与单片机的数据地址相对应。

注意:在组态王中定义变量时,一个X寄存器根据所选数据类型(BYTE,UINT,FLOAT)的不同分别占用一个、两个,四个字节,定义不同的数据类型要注意寄存器后面的地址,同一数据区内不可交叉定义不同数据类型的变量。为提高通讯速度建议用户使用连续的数据区。

例如,
1、在单片机中定义从地址0开始的数据类型为BYTE型的变量:
则在组态王中定义相应的变量的寄存器为X0、X1、X2、X3、X4。。。。。。。。,数据类型为BYTE,每个变量占一个字节
2、在单片机中定义从地址100开始的数据类型为UINT型的变量:
则在组态王中定义相应的变量的寄存器为X100、X102、X104、X106、X108。。。。。。。。,数据类型UINT,每个变量占两个字节
3、在单片机中定义从地址200开始的数据类型为FLOAT型的变量:
则在组态王中定义相应的变量的寄存器为X200、X204、X208、X212。。。。。。。,  数据类型FLOAT,每个变量占四个字节

3.组态王与单片机通讯的命令格式:
读写格式(除字头、字尾外所有字节均为ASCII码)

字头 设备地址 标志 数据地址 数据字节数 数据… 异或 CR
说明;
/*字头:1字节1个ASCII码,40H
设备地址: 1字节2个ASCII码,0—255(即0---0x0ffH)
标志:1字节2个ASCII码,bit0~bit7,
bit0= 0:读,bit0= 1:写。
bit1= 0:不打包。
     bit3bit2 = 00,数据类型为字节。
     bit3bit2 = 01,数据类型为字。
     bit3bit2 = 1x,数据类型为浮点数。
数据地址: 2字节4个ASCII码,0x0000~0xffff
数据字节数:1字节2个ASCII码,1—100,实际读写的数据的字节数。
数据…:为实际的数据转换为ASCII码,个数为字节数乘2。
异或:异或从设备地址到异或字节前,异或值转换成2个ASCII码
CR:0x0d。
*/
通讯尝试恢复命令(COMERROR),请求地址为0的一个BYTE数据

3.1.上位机发送读命令
字头 设备地址 标志 数据地址 数据字节数 异或 CR
下位机应答:若正常:
字头 设备地址 数据字节数 数据… 异或 CR
若不正常:
字头 设备地址 ** 异或 CR

例1:读15号仪表,数据地址为15的数据。其中数据为100,数据类型为字节,不打包。组态王所发数据为:

40 30 46 43 30 30 30 30 46 30 31 37 32 0d
字头 设备地址15 标志
读操作
字节型
不打包 数据地址15 数据字节数1 异或

若正确:
40 30 46 30 31 36 34 37 35 0d
字头 设备地址15 数据字节数1 数据100 异或
若不正确:
40 30 46 2a 2a 37 36 0d
字头 设备地址15 ** 异或

例2:读15号仪表,数据地址为15的数据。其中数据为100,数据类型为字节,打包。组态王所发数据为:

40 30 46 43 32 30 30 30 46 30 31 37 30 0d
字头 设备地址15 标志
读操作
字节型
打包 数据地址15 数据字节数1 异或

若正确:
40 30 46 30 31 36 34 37 35 0d
字头 设备地址15 数据字节数1 数据100 异或
若不正确:
40 30 46 2a 2a 37 36 0d
设备地址15 ** 异或

3.2.上位机发送写命令
字头 设备地址 标志 数据地址 数据字节数 数据… 异或 CR
下位机应答:若正常:
字头 设备地址 ## 异或 CR
若不正常:
字头 设备地址 ** 异或 CR

例1:写15号仪表,数据地址为15。写数据255,数据类型为字,不打包。组态王所发数据为:
40 30 46 43 35 30 30 30 46 30 32 30 30 46 46 37 34 0d
字头 设备地址15 标志
写操作
字型
不打包 数据地址15 数据字节数2 数据255
异或
若正确:
40 30 46 23 23 37 36 0d
字头 设备地址15 ## 异或
若不正确:
40 30 46 2a 2a 37 36 0d
字头 设备地址15 ** 异或

例2:写15号仪表,数据地址为15。写数据65535,数据类型为浮点型,打包。组态王所发数据为:
40 30 46 43 46 30 30 30 46 30 34 31 30 46 46 46 46 30 30
字头 设备地址15 标志
写操作
浮点型
打包 数据地址15 数据字节数4 数据65535
30 30 0d

异或

若正确:
40 30 46 23 23 37 36 0d
字头 设备地址15 ## 异或
若不正确:
40 30 46 2a 2a 37 36 0d
字头 设备地址15 ** 异或

楼主:
下一贴详说

网友A:
蓝宇PC104产品支持多种显示方案
1、 完全自主版权的BIOS
我公司完全自行编制的BIOS,不需要支付版费,降低了成本,蓝宇BIOS具有如下特点:
A、支持多种DOS操作系统,用户可以自由选择免费的操作系统如DR-DOS、FREE-DOS,一般的ROM-DOS 和MS DOS 都是需要付费的。
B、BIOS不需要用户配置参数,启动时间短,1.8秒可启动小的应用程序,复位=0.5S,BIOS=1.2S,DOS=0.1,与专用嵌入式系统相当,实现了快速启动特性。
C、BIOS启动配置参数存储在FLASH中,不需要电池,电池掉电仅仅影响RTC时间,因此不会出现传统的工控板掉电后无法启动的问题
D、双BIOS备份,主要用于升级bios或者写入参数时意外断电,参数意外损坏后,仍然可以从主bios启动,无需返厂维修,进一步提高了产品可靠性和现场可维护性。
E、有开机LOGO,提供工具,客户可以自行自定开机画面,开机不显示自检画面,于专用系统相同。
由于编制BIOS 的技术复杂,不易掌握,国内真正自己编制的其他公司的BIOS 在市场上还没有见到。

2、 独创的虚拟显示技术
虚拟显示是我公司独特的一项技术,用串口把BBPC4X86 与一台普通电脑连接起来,在电脑上使用键盘和屏幕显示,就像BBPC4X86 是一台完整的PC一样,开发测试简单,不干扰应用显示设备,生产维护方便。一般嵌入式应用,在开发阶段需要完整的开发环境,系统交付使用后,这些环境就没有用了,如果为了开发方便买一个带显示和键盘的X86主板,实际上就增加了不必要的成本。一般嵌入式开发,经常会需要直接调试硬件设备,很多用户习惯使用DEBUG 等工具,直接操作端口,甚至编一段小的测试程序,还有用户喜欢使用一些直接写屏的软件进行开发,比如Q 编辑器,TUBROC2.0,DEBUG 等,对用户开发非常方便。用户开发完成后,需要对电子盘进行格式化、传系统、拷贝文件等等,可以自由使用免费的DOS 操作系统,方便生产,降低成本。

3、 大常规内存
一般X86 体系,在DOS 下只能直接寻址640KB 内存,高端内存只能用作数据,无法直接作为程序区使用,使用ROM-DOS 的系统只有512KB 可用内存。BBPC4X86 系列产品独有大内存技术,在大内存模式下可以直接使用896KB 内存,使用Borland C 开发时不需要任何特殊操作,您的天空一下子大了很多!注意此模式下,不能使用直接写屏的软件,如Q 编辑器、TC2.0,但是DEBUG 可以正常使用。小内存模式下可以直接使用736KB 内存,直接写屏的软件如Q 编辑器、TC2.0 都可以使用。

4、 支持标准的IDE硬盘、软驱和CF 卡
直接支持低价格、大容量的ide硬盘/高速中等容量CF卡和小容量软驱,在需要大量数据存储的应用中使用方便,成本低廉,一般相同容量的CF 卡比DOC 电子盘价格低得多,而标准硬盘的价格之低就更不需要说了。嵌入式应用有时会需要使用大容量存储介质,CF卡价格便宜,接口标准,运行无噪音,速度快,抗震,容量大,是一种理想的解决方案,IDE 接口也可以挂接标准硬盘,但是一般电子盘在嵌入式应用中使用较为普遍。

5、 内置大容量电子盘
同类内置电子盘的产品,一般只有300KB 的电子盘,与PC 系统的寻址能力(1MB)不匹配,用户程序和数据稍微大一点就不够用了,使用汉字显示的时候,汉字库就有256KB,用户基本无法使用,只能去购买昂贵的DOC,成本增加100 多元,这时的300KB 电子盘形同虚设。我公司产品板载360KB~7MB电子盘,存放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不需要频繁修改数据,抗震动,可靠性高,与PC 系统的寻址能力(1MB)相匹配,绝大多数情况下,用户不必另外购置电子盘,节约了成本。

6、 内置2级汉字库
在汉字应用中,一般的300K 电子盘不能满足用户要求,因为16 点阵汉字库256KB,再加上操作系统64KB,应用程序和数据空间所剩无几,为此使用电子盘需要增加100 元成本,而且字库加载到内存后需要占用256KB 内存,减少了用户内存。BBPC4X86 内置二级16 点阵汉字库和字符库,不占用用户内存和电子盘空间,还可以作为掉电保持存储器使用,用于存放小时级别更新的用户数据,节约了系统成本。

7、 实时时钟
内置的RTC 实时时钟完全与DOS 和BIOS 兼容,使用系统函数很容易访问,对于需要日历时间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

8、 支持标准PC键盘
标准的PS/2 键盘,编程简单,价格便宜量又足,很多用户都非常喜欢使用,我公司提供了标准的驱动程序,可以直接支持标准键盘(包括大键盘和小键盘),节约了成本。对于需要矩阵键盘的用户,我公司也提供完整软硬件方案,使用方法和标准键盘一样。

9、多种显示方案
虽然BBPC4X86 系列产品可以直接支持液晶显示模块,但是有一些高端用户需要动态的画面显示或者使用真彩液晶屏,此时液晶模块就不能满足要求了。我公司配套的液晶显示卡,可以直接支持128*64~1204*768 的单色、彩色液晶屏,显示速度快,适合动态画面的显示,同时提供图形库,用户编程极为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