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寻找380V常闭点接近开关型号

楼主(2008-03-07):
请大家帮忙,有没有一种接近开关:电源是380V,常闭点,我想用于改造天车抓斗限位用,请大家帮忙,原来用的是LX7-1型的行程开关,不好用,调节时太麻烦,大家有没有合造的元件呢?

网友A:
我也有这个想法.但有一个无锡产的上升限位比你说的这个要好.
型号有点记不得了.环境恶劣用接近开关可能不是很可靠.

楼主:
我的邮箱是sunxiangjing2005@126.com,谢谢大家

网友B:
最好不要改成接近开关,改后你会发现,那样更容易出问题。

网友C:
真正的极限保护不允许使用接近开关类,必须使用限位开关,可以使用220伏或dc24伏接近开关通过小型继电器转换电压就可

网友D:
用限位开关把

网友E:
用接近开关控制MY2-2Z小型继电器来控制380V电器(容量小可换触点大的继电器).

网友A:
说真的,说不定改了后还更容易出现问题呢.

网友F:
用限位开关,把行程调节好

楼主(2008-06-09):
但是只要使用几天就得重新调,很麻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