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千瓦绕线式电机转子绝缘下降

楼主(2008-03-07):
37千瓦绕线式电机转子绝缘下降到只有0.4兆欧有没有处理的方法.卫生搞过但没什么效果.

网友A:
能转就让它转,说不定绝缘还能提高。不能转就重绕。

网友B:
什么行业啊?拖动什么设备,电机运行多长时间了

网友C:
电机转子绝缘下降到只有0.4兆欧.会不会和周围的环境湿度有关,
   如果500伏以下的电动机干燥的场所0.5兆欧属正常。如在潮湿的地方0.4兆欧也是属正常的。
       请师傅们指点说的对吗?
       谢谢!!!!!!!!!!!!

网友D:
烘一下.不行的话开车试试,0.4m欧低压没问题的,偶这里几十千欧照开不误.

楼主:
起重机上,
如果要烘的话要动用吊机.不方便.
没办法的话只能让它转着啦!

网友E(2008-11-14):
起重机不是露天的吧? 环境要是不潮湿建议你抽心看看有没有扫膛的痕迹。。

网友F:
重新浸漆烘干,就可以达到正常绝缘了

网友G:
            是不是温度太高了

网友H:
没问题随便用。bu

网友I(2013-03-23):
在滑环处那150w的灯泡先烘一晚上   在吧加热器接上 烘一晚上看一下 绝缘会不会增加 我们厂多是这样的 我在水泥厂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