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4-20mA输出与传送输出的4-20mA区别?

楼主(2008-03-07):
普通4-20mA输出与传送输出的4-20mA区别与应用中的注意事项

楼主:
没有人知道么?

网友A:
普通4-20mA输出就是单独的电流输出;而变送输出的4-20mA则要看具体情况了。三线及以上的变送输出的,和普通没什么区别,两线变送的则有所不同,此两线不仅是电流输出,也是变送起的电源供应线。

楼主:
我说的是传送输出,不是变送。据OMRON客服说:普通的4-20mA输出只用于简单的控制,如阀门的开度,每次相同的温度,可能输出不同的电流。而传送输出,可以做为标准线性型号通过采集卡采集,每次相同温度可以对应相同的电流。我有点不明白,既然都是线性信号,而且都是4-20mA信号,为什么前者就可能不断改变呢?

网友B:
应该可以理解传送输出4-20mA为被动式电流输出(台湾与日本说法)。它本身是不带DC24V供电电压的。我们知道,一般2线制的变送器是4-20mA信号,它本身也为变送器提供DC24V工作电压。
在PLC或DCS的AI卡件选择上,一般的AI卡件与被动式AI卡件的选择是需要区分的。

楼主:
因为我用的信号是从温度控制器出来的,如果是普通的4-20mA的输出,就不能一一对应温度了。比如我要求设定0-100度,对应输出4-20mA电流。这样,两种输出方式通过采集采集,最后的结果就不同了。前者的显示温度就不对了

网友C:
我也看晕了!

网友D:
你说的传送输出也就是变送输出,进来多大的信号就出去多大的信号。你说的普通4-20MA输出是控制输出信号。估计是那OMRON客服只是按日本和台湾的说明书描述方式说成是传送输出

楼主(2008-04-06):
关键的问题是,普通的输出,不能和温度一一对应,能对应就没有那么麻烦了

楼主:
更何况,客户指定要小日本的,这样超预算了.还确定不下来了...

网友E:
看的有点晕,我想楼主说的是温控器的电流控制输出量吧。不明白的是LZ怎么要温度和那个控制输出量相对应呢

网友F:
哈!出题模糊,我理解是,不管怎么样,这是个模拟量,性质应该一样

网友G:
就是有没有负载的了!!!

网友G:
     就是负载的问题嘛.

网友H:
都是一个模拟量,应该没什么区别吧,个人认为。日常中都一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