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用4跟线实现 计数 复位 供电 功能的都有什么高招

楼主(2008-03-07):
客户原来用欧姆龙H7GP-CDB型的总和计数器NPN型,后来反映说字符小8.0mm.要换大些字符的显示,我们国产的总和计数器不知道哪个厂家的产品可以满足这些要求呢:因为现场不能动线,只能用4根线(电源12V两根,复位一根,计数一根)接到表后的端子那里。但是查了一些国产的产品没有就用4跟线可以实现这种功能的,我咨询了一些厂家均不相信4线可以满足复位和计数,供电这些要求。我进了一家的计数器来试用。跑了很多次客户那里,按照仪表厂家要求的短接几个端子,怎么做都不能和欧姆龙的控制效果一样,比如计数没问题了,但是复位在公司试验是可以,一到现场不知道线路是怎么回事,客户配电柜的红灯就亮,不能加油,但是清零可以--!。我们先不管是什么计数传感器吧,就能代替日本的 能用4跟线实现 计数 复位 供电 功能的都有什么高招尽管指教,多谢各位!

网友A:
技术上肯定可以,买的地方再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