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中18T系统主轴不转,不能修调

楼主(2008-03-07):
华中18T系统,主轴在做件过程中有时会停,同时面板上主轴修调100%灯熄灭。重新按又能亮,拍动系统灯就熄灭。怀疑是信号线接触不好,关机重新上电。出现不管怎么按“主轴修调100%键”,灯始终熄灭。按主轴修调“+”,“-”不起作用,屏幕显示主轴档位始终是0% ,按“主轴正反转”键,主轴不转。各位高手,帮我一下.

网友A:
我怀疑是“-”开关处于粘连或一直导通状态,建议在PLC诊断界面看一下。

楼主:
谢谢yz7518.确实是“-”开关处于粘连.但如何处理?